[充电器] 低端驱动NMOS和高端驱动PMOS有啥区别

楼主(2014-01-08):
NMOS常用于源极接地情况(低端驱动)
PMOS常用于源极接VCC(高端驱动)
请问下:低端驱动和高端驱动有啥区别,仅仅只是上面说的源极接地还是接VCC的区别而已吗?

网友A:
现在很多控制信号是MCU给出的,如果只有一个电源,就没多少区别。
如果开关的电压和MCU的电源电压不同,电路就会不同。

网友B:
无论高端还是地段驱动都是Nmos用的多

低端驱动是指驱动信号的地 与电源参考地等电位;
高端是指驱动信号的地不与电源参考地等电位;
就像半桥式电路里头,上管就是高端驱动,下管就是低端驱动。

网友C:
区别在于mos开通截至条件,lz自己看书补习吧

网友D:
记号。最近试用PHOTOMOS! :)

网友E:
高端驱动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