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在电路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8):
抵挡,用二极管整流,只用正半周加热,
高档,不用二极管,全功率;

电热毯高低挡都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抵挡,用二极管整流,只用正半周加热,
高档,不用二极管,全功率;

那1n5397裂了是电流过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1n5397裂了是电流过大吗?

过热  就是大电流太长时间了  不是瞬间造成的

网友C:
半波全波的区别。。。直接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