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PI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我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可以往FLASH里写读都是对的。
但是读写完其他程序就不运行了。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读写的过程是不是修改了里面的程序代码

楼主:
现在好啦,复位键不灵敏。可是不知道怎么读出来。

楼主:
可以读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啦。

分享

楼主:
校验的代码就是读,不过校验一次,只能读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