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01-08):
想把调试模块集成到核心板上,用一根USB供电+调试。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USB也能作为串口输出呢?

网友A:
cp2102,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102,usb转串口

是要和调试口共享线路哦。不光是电平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和调试口共享线路哦。不光是电平转换

什么和调试口共享线路,智商太低,没听明白:dizzy:

网友B:
可以的

一个端点就可以是一种设备,共享硬件

网友C:
用u转串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