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掩膜单片机的选型求解

楼主(2014-01-08):
    小弟我由于项目需要,第一次听说掩膜单片机。经度娘介绍,初步了解了什么是掩膜单片机。但是还有一些疑问,求一些懂行的人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问题:
    1.掩膜单片机是不是有其自己的型号?也就是说一般常用的单片机不能做成掩膜的形式?
    2.掩膜单片机因为只能在出厂时就固话程序,那前期开发的时候怎么调试?是不是有相应的flash单片机供前期开发调试?
    3.由于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有哪些常用的掩膜单片机型号,求介绍。。。(目前网上找到资料的就麦肯的掩膜单片机)

网友A:
1、单片机都可以做成MASK,前提是你的量足够大。量大自己定制MCU都可以
2、同第一点
3、看你的功能需求,一般用MASK的产品功能都不会太复杂,如果功能复杂的产品用到MASK反而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都可以做成MASK,前提是你的量足够大。量大自己定制MCU都可以
2、同第一点
3、看你的功能需求,一 ...

谢谢你的回答,了解了。。。功能比较简单,需求带AD带LCD驱动的就行了,8位的单片机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了解了。。。功能比较简单,需求带AD带LCD驱动的就行了,8位的单片机足够了 ...

程序调试阶段可以用仿真器,调试成功后烧录程序验证,验证无误后批量生成芯片...

网友C:
建议,量不大和不是久经考验的程序不要掩模,否者一个小BUG就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量不大和不是久经考验的程序不要掩模,否者一个小BUG就损失大了。 ...

本来我是建议老板先不要用掩膜的,而且用STM8已经设计了一版了,打算先小批量试产下。。但是老板不同意,让我查掩膜的,那我也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调试阶段可以用仿真器,调试成功后烧录程序验证,验证无误后批量生成芯片... ...

烧录是我自己可以烧还是需要单片机供应方来烧录的?

网友D:
小弟,你选好了嘛~没选好和姐姐说~姐姐闭着眼帮你选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你选好了嘛~没选好和姐姐说~姐姐闭着眼帮你选 = =

妹妹。。。。。。
  赶紧回家吃饭,不要在这里忽悠人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录是我自己可以烧还是需要单片机供应方来烧录的?

一般是芯片供应商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你选好了嘛~没选好和姐姐说~姐姐闭着眼帮你选 = =

还没找到合适的,姐姐你帮我找呗。。需要带LCD带AD的成本低的单片机

网友F:
mask原来是台系的优势。慢慢也被flash蚕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sk原来是台系的优势。慢慢也被flash蚕食了

flash的用起来方便,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合适的,姐姐你帮我找呗。。需要带LCD带AD的成本低的单片机 ...

嗯。。。你先再努力自己找找。。。

=。=

网友G:
找台系的MCU,那些OTP型的MCU就是有MASK的,FLASH的MCU一般没有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台系的MCU,那些OTP型的MCU就是有MASK的,FLASH的MCU一般没有MASK

嗯,谢谢提醒。。目前了解了松翰、合泰等OTP的MCU,有合适的,我先总结下然后给老板看

网友H:
掩膜的验证阶段一定要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顶!

哈哈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