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手里有一飞思卡尔压力传感器。不知如何用?

楼主(2014-01-08):
mpx5700是模拟的气压传感器。6pin。只有3pin。是有用的。简单的说就是电源 。地。还有输出。模拟的输出用AD采集就行。这个压力是差分信号。
但是测量时候输出总是200MV.不管怎么压电压输出还是没有变化。求用过或者熟悉的解答。
下图是哪个传感器的样子。
另外,可以散分。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有在官网找到该传感器的具体技术文档吗?文档里面会有测试介绍吧。
如果你按照文档操作,还是这个问题,你可以联系卖传感器给你的代理商,看看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
因为这款产品有集中测量形式,有的是差分输出的. 所以你的这个具体型号是什么? 是不是差分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有在官网找到该传感器的具体技术文档吗?文档里面会有测试介绍吧。
如果你按照文档操作 ...

有文档。今天测了下。也看了下。是差分的。而且是气压的。灵敏度不高。所以输出才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款产品有集中测量形式,有的是差分输出的. 所以你的这个具体型号是什么? 是不是差分输出的? ...

有文档。今天测了下。也看了下。是差分的。而且是气压的。灵敏度不高。所以输出才变化不大。想问下。该类的气压传感器主要应用在那些方面?另外如果可以请帮忙推荐下不是气压的压力传感器。能测量压力的。而不是气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