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的AC/DC模块,输出端只能是浮空地吗?

楼主(2014-01-08):
RT,我想把金升阳的AC/DC模块用在变频器上,可是我记得好多变频器的信号地都是接大地的,我看了下金升阳的手册,里面说信号地不能与大地相接,这样的话,他的信号地只能是浮空地了吗啊?

网友A:
他这种一般的V0-不是一般意义上的GND。如果要接的话,你可以加一个安规电容把他们串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种一般的V0-不是一般意义上的GND。如果要接的话,你可以加一个安规电容把他们串在一起 ...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要把VO-和PE接在一起。因为传感器的信号屏蔽层要接VO-才会没干扰,而传感器的屏蔽层同时又是和电机的机壳接一起,而电机的机壳最后又要接PE端子,这样一来,就需要VO1和PE接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种一般的V0-不是一般意义上的GND。如果要接的话,你可以加一个安规电容把他们串在一起 ...

或者说这样,AC/DC电源模块的PE端子不接,而把VO-接到机壳大地?

网友:
如果共地了,无法隔离了

网友B:
可以把外壳的金属底连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外壳的金属底连接大地。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VO-必须要要机壳大地(也就是PE端),不然传感器受干扰严重。所以我在想,这个AC/DC模块的输入端的PE端可不可以不接,而把输出端的VO-接机壳大地?

网友C:
你好,首先将Vo-与PE连接就破坏了电源的隔离功能,其次是在一些对EMC要求较高的场合,特别是对共模浪涌进行测试时,将Vo-与PE就相当于对输入L/N与输出进行隔离电压测试,如果是需要满足4级的测试标准,也就是4KV的共模浪涌测试,就相当于对电源进行4KV的耐压测试,一般的AC-DC电源只做到3KVAC的耐压等级,这个时候就回对电源造成伤害,所以一般不建议将Vo-与PE连接使用,当然,如果你对隔离、浪涌测试没有强制性要求,也可以将Vo-与PE进行连接。所以此处还是建议你采用Y电容将Vo-与PE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首先将Vo-与PE连接就破坏了电源的隔离功能,其次是在一些对EMC要求较高的场合,特别是对共模浪涌进行 ...

谢谢斑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VO-必须要要机壳大地(也就是PE端),不然传感器受干扰严重。所以我在想,这个AC/DC ...

不可以吧。

网友D:
进来看看各位的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