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复位电路电压低问题!

楼主(2014-01-08):
我用STM32F103ZET6做了几块板子,现在只焊了最小系统,一共焊了4块,一块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另外三块都出现以下问题,
1.用的简单的104和10K的复位电路,用万用表测NRST脚的电压不到2.3V左右,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NRST脚的电压变低 到1.5V左右,系统停止了。无论怎么手动复位也不管用 量下电压还是1.5V左右,请问怎么回事呢?
2.NRST脚正常时,使能PC口后,让任意一个IO口推完输出一个方波,NRST脚也变的不稳定在3V-1.5V之间跳变,其他的IO口用万用表量居然也有变化,但是变化的浮动很小,感觉对其他IO口有影响,请大侠帮帮忙啊!
3.两IO口之间用万用表量是应该有个阻值呢,还是开路呢! 帮忙看下。

网友A:
感觉系统有问题,是不是供电上有问题呢?
不上电, 两IO口之间用万用表量通常应该是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