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

楼主(2014-01-08):
RT,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最近想用到这个,准备画原理图,可是遇到这个问题,希望用过的大侠能给指教下。

您好,我可以帮你处理,可以加我微信13823667163

网友A:
接系统地,系统地再接大地,要保证该接地回路的低阻抗,否则遇雷击等强电磁感应时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系统地,系统地再接大地,要保证该接地回路的低阻抗,否则遇雷击等强电磁感应时就危险了。
...

版主你好。不知道我这样子理解对不对,我把第8脚和RJ45网口的外壳连一起,通过铜柱接信号地,最后信号地再连接到机壳大地?

网友A:
看你这个“信号地”是怎么处理的。原则上,高可靠系统或工作于恶劣电磁环境以及雷击频繁地区的带有长通讯线的设备,信号地和系统地必须分离,最后单点汇接,有的还要求单独的保护地。就一般网络接口设备而言,系统地和信号地可以合一,但要求有接地平面,不能是那种靠连线特别是带折弯的连线互连,RJ45接口的金属外壳也同样要可靠接入系统地,原则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信号地”是怎么处理的。原则上,高可靠系统或工作于恶劣电磁环境以及雷击频繁地区的带有长通讯线 ...

版主所说的“系统地”是指CPU工作电源的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信号地”是怎么处理的。原则上,高可靠系统或工作于恶劣电磁环境以及雷击频繁地区的带有长通讯线 ...

版主,我这么画对不对? RJ45的第8脚和它的金属外壳相连,然后通过铜柱螺丝接到机壳,机壳再接大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这么画对不对? RJ45的第8脚和它的金属外壳相连,然后通过铜柱螺丝接到机壳,机壳再接大地?
...

单就此是对的,还要注意信号地的问题,原则就是前面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所说的“系统地”是指CPU工作电源的地么?

系统地就是系统的电压参考基点,对于正压工作的电路而言,就是电源的负端、接地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就此是对的,还要注意信号地的问题,原则就是前面讲的。

我这张图里面,相当于是把第8脚和金属外壳直接接到机壳大地了,没有接系统地,这样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就此是对的,还要注意信号地的问题,原则就是前面讲的。

因为HR911105A的pdf上说,第8脚要接PCB的地,可我不清楚是接系统地还是机壳大地,但我知道它金属外壳肯定是要接机壳大地的,所以现在有点混

网友B:
看你电源有没大地接入,有的话就接大地.系统地不用跟大地相接.
一般像使用适配器电源的那种产品,只有个正负极,没大地,给你接也无法接,就只能接个系统地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电源有没大地接入,有的话就接大地.系统地不用跟大地相接.
一般像使用适配器电源的那种产品,只有个正负 ...

供电是有大地线的。照你的意思,第8脚可以不接系统地,而是直接接大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是有大地线的。照你的意思,第8脚可以不接系统地,而是直接接大地么? ...

是的, 可以不用接在一起,大地都是接机箱的.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看看那些金属外壳的开关电源 或者 电脑主板电源, 大地 跟 电源地 是不通的
一般如果要接,可以通过一个磁珠 或者 电容 单点接在一起.
如果你的板上有螺丝孔, 其实已经是接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可以不用接在一起,大地都是接机箱的.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看看那些金属外壳的开关电源 或者 电脑主板 ...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张图里面,相当于是把第8脚和金属外壳直接接到机壳大地了,没有接系统地,这样可行否? ...

要接系统地,带有长通讯线的系统应将系统地接大地,除非系统是隔离的,但显然你的系统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HR911105A的pdf上说,第8脚要接PCB的地,可我不清楚是接系统地还是机壳大地,但我知道它金属外壳肯定 ...

器件手册中指的就是系统地,而要求系统地接大地的原因前面讲过多次了。

刚好我也遇到这个疑问,谢谢两位帮忙解惑

网友C(2015-04-13):
你好,HR911105A的4、5引脚怎么接的?我按照你上面那个原理图接的,这样的话1、2、3、4、5、6都短路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HR911105A的4、5引脚怎么接的?我按照你上面那个原理图接的,这样的话1、2、3、4、5、6都短路了的 ...

高频变压器是铜线啊,你用万用表测肯定是通的额

网友D(2017-08-26):
引用 网友A:
系统地就是系统的电压参考基点,对于正压工作的电路而言,就是电源的负端、接地端。 ...

版主牛X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系统地,系统地再接大地,要保证该接地回路的低阻抗,否则遇雷击等强电磁感应时就危险了。
...

开启版主盲目崇拜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启版主盲目崇拜模式

那可非常危险……

网友E(2018-01-10):
引用 网友A:
系统地就是系统的电压参考基点,对于正压工作的电路而言,就是电源的负端、接地端。 ...

再读这个帖子,受教了。
版主,想咨询下,什么样的地称得上信号地?对信号地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再读这个帖子,受教了。
版主,想咨询下,什么样的地称得上信号地?对信号地还是有点模糊。 ...

就是信号的参考地。

网友F(2018-04-15):
两个地之间,通过一个0欧电阻?

网友G(2020-12-25):
楼主最后怎么连的啊,是第8脚接GND,13,14脚接机壳吗!

网友H(2021-03-06):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怎么连的啊,是第8脚接GND,13,14脚接机壳吗!

外壳地和PCB上的地是通过高压电容隔离
P8 这里的定义就是外壳地 和外壳地连接

网友I(2024-12-30):
引用 网友A:
器件手册中指的就是系统地,而要求系统地接大地的原因前面讲过多次了。 ...

刚好我也遇到这个疑问,谢谢两位帮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