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有关示波器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4-01-08):
什么是交替扫描?什么是断续扫描?应该不能用断续扫描来测量高频信号吧。。那我可以用交替扫描来测量低频信号吗?

什么是触发抑制时间?扫描周期外的触发抑制期又是什么?

网友A:
这么专业的问题,没研究过,从来没用过这些功能

网友B:
这是古代的东西了吧?
现在的新示波器已经没有了。
在古代,示波器的显示元件只能显示一个光点,光点在荧光屏上移动形成波形。如果要“同时”显示多个信号的波形,就要用到你说的那些处理方法。

网友C:
ALT: 两个通道的内容是同步的,具体做法是:显示一下通道一,再显示一下通道二,再显示一下通道一,在显示一下通道二。。。 因为切换时间很短,所以切换的边缘几乎看不到。在扫描速度比较慢时,你会看到漂亮的两个通道的信号;当扫描速度很快,你会看到两个波形都是由虚线组成的。

CHOP:先是通道一显示一行,然后通道二显示一行,两个通道的的内容没有关联。如果两个通道的信号没有同步关系,这样子可以使得两个通道的信号都能稳定显示。

HOLDOFF:通常,示波器一行扫描完了之后,扫描线回到左边,等待下一次触发。当触发信号发生后,扫描开始。 但是有时候想邓它扫描完了之后等待一会儿再触发,HOLDOFF旋钮就可以调节这个时间,让示波器的扫描线回到左边后,等待一定的时间,再接受触发。

前面两样功能,都是模拟示波器才有的。第三样功能,有些数字示波器也有,但是很少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