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蜡烛泡芯片坏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8):
点1到2周灯泡里的 单颗芯片先是无规则频闪,接着不亮 后而整灯芯片微亮 刚开始是 单颗芯片频闪 然后整灯不亮或微亮 是不是跟电气结构有关 还有就是由于玻璃内 不是真空的点久会有水蒸汽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相信古镇很多人有做过这款灯 求经验啊

网友A:
散热
LED金线接触不良
我自己焊接的LED灯,就因为过热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LED金线接触不良
我自己焊接的LED灯,就因为过热损坏了

过热应该是你焊接温度 超过他规格书的要求导致的;
金线接触不良一般是外力过大或者应力导致的

网友B:
2楼太纯洁了。
1楼向来自问自答很久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太纯洁了。
1楼向来自问自答很久很久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太纯洁了。
1楼向来自问自答很久很久了。

我也不想的,愿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交流,只是论坛初期,没办法,争取论坛的人气越来越高,这样我就可以少点自问自答啦

网友C:
LED放在真空里面,这个例子多不?LED热量通过玻璃来散热,内外的温差导致水蒸气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放在真空里面,这个例子多不?LED热量通过玻璃来散热,内外的温差导致水蒸气如何解决呢? ...

这个不是真空的,我转载的帖子,与球泡灯的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真空的,我转载的帖子,与球泡灯的结构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