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暗,限流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14-01-08):
请交前辈:我的数码管比较暗,这几个限流电阻选多大合适啊,怎么选啊?

网友A:
优先选择高亮数码管。
你的电路搞错了吧,是共阴数码管还是共阳数码管?
P0口是推挽输出吗?上拉电阻干什么用?

楼主:
不用上拉也是这样的。是共阴数码管。我这个数码管尺寸定死了

网友A:
1、看看138译码器输出低电平时,驱动能力是否足够。一般要加三极管缓冲一下。
2、看看P0口是否推挽输出。
3、如果是10个数码管,330的SEG限流电阻大了一些,150差不多。

楼主:
可以推挽输出,

楼主:
就是暗了,我中午用导线短接,也没有看见亮起来了,电源到6v的时候,就亮一点了。本来想用595的,但是595要4片才行。

楼主: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板子,都让我做好了。

网友A:
只能说明138驱动不了数码管的COM端。
谁让你不看数据手册,这就是教训。
用595驱动COM,也需要加缓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板子,都让我做好了。

根据什么设定的这个原理图呢?
最好多参考别人的成熟电路...

网友C:
要根据亮度和电流两方面来确定

网友D:
刷新频率  调整一下。。330是太大了。。。

网友E:
80~500选,,,主要看IR值

网友F:
这个一般都用90系列三极管放大位电流的

楼主: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有没有办法,通过该期间参数,弄好这个电路,

楼主:
通过改变器件参数,能不能把它改回来

楼主:
各位,解决了,谢谢你们指导。哪里可以设置推挽输出的,那样就可以很亮了,但是单片机总共电流不能超过120ma,现在心里不踏实。哪位前辈,可否指导告知,多谢了。

网友G:
基本没有可能,哪怕你的限流电阻是0也没用。

楼主(2014-02-13):
改变电阻,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怕烧了单片机。

网友H(2015-04-03):
这个估计是亮不起来的。你的电路缺陷不仅仅在138,也在单片机。根据你的电路图,单片机每个IO口要分时驱动10个LED,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可以将限流电阻换成三极管试试。138也想办法加三极管吧

网友:
请加快扫描速度

网友I:
缓冲可以使用译码器或者595之类的。控制电阻200可以

网友J:
你现在能想的办法,就是减慢扫描频率,尽可能让每个LED多亮一会儿。测一下138的输出,看是138带不动还是限流电阻大了,一般来说限流电阻还可以再小一点。不过楼主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看了手册参数再设计。

楼主(2016-01-08):
NE5532,谢谢您的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