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9E814A 仿真时系统时钟怎么确认?

楼主(2014-01-08):
最近使用79E814A 搞一个UART案子,仿真的时候好好的,烧出芯片来运行的时钟总是跟仿真不一致。
烧写的时候两种内振11.0592 , 22.1184都试过了

网友A:
起码应该贴出关键部分的代码,说明实际与仿真时的误差吧

网友B:
用过很多79E815,没做过仿真,没发现频率有什么不对,这两天正好还在做115200波特率的上下位机联调。

网友C:
上个方案没用到串口,这次的需要用,不过还没试过呢。

网友D:
仿真跟实际本来就有区别

楼主:
可能是第一次的那颗烧与有问题,后来再烧写第二个板子 IRC正常。
另外,下载时是可以设置相关OPTION项的,之前以为没有。

网友E:
再烧一次嘛,烧录问题不常见啊

网友D:
烧录的配置也很重要

网友D:
一丝不苟才行,否则会出**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