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电运行问题

楼主(2014-01-08):
我用的芯片为STM32F103RCT6,程序可以用SWD在线仿真调试,但是上电运行程序就运行不了。
请问有什么可能的问题?

网友A:
一、用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检查download的内容是否正确。
二、引一个引脚的电平变化来标识程序step,来判断故障。
以此进一步分析问题的来源。

网友B:
是不是SWD在线仿真和上电运行需要切换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