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电压的选择

楼主:
各位老大:  平时C8这个电解电容我用的都是220uF/16V,前段时间,我发现仓库里有几百个2200uF/10V的电容用不掉,就让生产部门的人代用上去了。
结果最近几天,有几个这样子的电容烧掉了。
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情况下这种电容的耐压取值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

网友A(2014-01-08):
有些怪异

网友B:
1.楼主在卖菜,不是在搞技术,有这样乱用的么?
2.“烧掉”是表现为什么样子的?请楼主详细描述。

网友C:
输出电压的的2倍以上 +裕量

网友D:
说的电压值是能承受的电压值。实际上一般的电容都是保守的。也就是实际的耐压在标的耐压值之上。除非你的是水货。在开关开启光端的一瞬间。电源输出的波动时很大的。可能会超贵耐压值。所以楼主的电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当然也有可能你的放仓库太久受潮了耐压能力下降

网友E:
:lol一个220uf,一个2200uf,你都敢乱用?
输入电容应大于47μF,并要求尽量靠近电路。而输出电容推荐使用的电容量为100μF~470μF,其耐压值应大于额定输出的1.5~2倍。对于5V电压输出,推荐使用耐压值为16V的电容。这句话是在官方手册上找到的

网友F:
5V用10V电容也在2倍,怎会烧掉的呢?  等高手解答的。

楼主:
这个电容最后鼓起来,炸了,连续运行了两个多月了……。
这方面的事情也是老板要求的,仓库里的元器件长期不用的要清除掉、、、

网友G:
接反了?
品质太差?
电流脉动太大?

网友H:
这不是滤波电容,LC构成BUCK型开关电源,容值变了,输出电压经过反馈也变了,稳定点变了。。。LC都是经过计算来的,这个涉及开关电源的知识,计算涉及内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