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整流二极管防反接

楼主(2014-01-0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

怎么会没有“更”。
切断负极虽然也可以断电,但是由于导体中仍然存在电势能,容易出现其他形式的回路漏电,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
导体电视能是个神马玩意儿,其它漏点儿电有什么了不起,安全隐患是触电还是火灾或是辐射?

网友B:
电路要有“回路”才能工作,二极管无论放在 + 极还是 - 极,都是在切断回路,所以效果是一样的。之所以放在 + 极,是因为大部分电路是用地做参考的,二极管放在 - 极,会使得参考地“浮动”起来,使其他连接上来的电路无法工作,而且大家都是以 - 作为地参考,用多了,就自然把二极管加在+极了。

网友C:
我也觉得没有更。只要把电流的流向切断了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D:
都一样,
很少见是因为你见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要有“回路”才能工作,二极管无论放在 + 极还是 - 极,都是在切断回路,所以效果是一样的。之所以放在 ...

换句话说,若是线路简单,浮地不影响该线路上的设备的正常工作的话,将二极管加在负极也是可以的。
比如,我有一个集成封装的设备,设备里有三个器件,三个器件需要不同的电压驱动。为此,将防反接二极管(二极管额定电流足够,电源提供电压至少大于设备所需电压0.7V)放置在负极处,一,不影响电路工作;二,可以节省两件二极管,降低成本。
如此,将二极管放置在负端更合适,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一样,
很少见是因为你见的少。。。

一针见血

网友D:
其实,关于在输出端,
一个二极管串在回路中能防反接,我觉的是扯淡是谣言。。。
当然,并在回路中是可以的。。。
也可能是我脑袋一直短路中,还请LZ可以画个简图出来,给我讲解一下如何防反接,谢谢

网友E:
不明觉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只是反接后不会损坏产品。不是说说像桥式整流器那样,正负极可以任意接。
二极管并在回路中如何防反接?
...

:lol
我明白咱俩的分歧在哪了。。。
我说的是在电源输出端串二极管并不能防反接(就像很多人谬说电动车充电器输出加的那个二极管是防反接一样);你说的是在负载输入端串二极管防反接,咱俩说的不是同一种情况,不矛盾,,不好意思。。。
并在回路中(实际上是并在负载输入端)的损招就是在二姨家学的,看到有网友说谁想烧他负载,他就先烧谁电源,,,哈哈,比较损的一招。。。开个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