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的引脚外部中断怎样与中断服务函数对应起来

楼主(2014-01-08):
是这样的:M058的一个引脚设置好中断模式(下降沿触发等等);然后写了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但是当中断产生时,怎样才可以引起该中断服务函数呢?

楼主:
程序如下:void InitKey(void)//中断初始化
{
    PORT4->DBEN &= ~0x01;                                // 禁止P34输入信号防反弹
        PORT4->IMD |= 0x01;                                        // 设置P34电平触发

        PORT4->IEN &= ~0x00010000;                        // 禁止高电平或上边沿中断
        PORT4->IEN |= 0x00000001;                        // 允许低电平或下边沿中断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 开中断

}

void KeyIntHandler(void)//中断服务函数
{
                INT32U KeyIntFlag;
                KeyIntFlag =PORT4 ->ISRC;
                PORT4->ISRC = KeyIntFlag;
                PORT4->IEN &= ~0x00000001;                        // 禁止低电平或下边沿中断
               WiegandSendKey();
                BUZZOn(50);                                   // 开蜂鸣器
}

网友A:
启动代码里有完成 的ISR。你在ISR里再判断 产生 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