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图信号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运放的输出接右脚电极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右腿驱动”,将共模信号反馈回人体来抑制共模干扰的影响,这里对运放要求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右腿驱动”,将共模信号反馈回人体来抑制共模干扰的影响,这里对运放要求不高 ...

一直很好奇仪表放大里面那3根线直接用普通的线接人身上吗。不需要加化学材料什么的。能直接放人身上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A:
不能的,那个电极是有材料要求的

网友C:
所谓右脚驱动,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抑制工模干扰。驱动电路采集到工频共模信号并反相放大后,与人体感应的工频信号相互抵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仪表放大里面那3根线直接用普通的线接人身上吗。不需要加化学材料什么的。能直接放人身上可以 ...

不需要加化学材料,直接连导线就可以产生波形。

举个例子: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单道手持式心电监测仪,他就是用两手直接触摸,右腿驱动直接加到右手。

PS:其实右腿驱动对于共模的抑制一般,在放大部分还要用仪放再去处理共模一遍。

网友E:
这些知识我都不懂,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加化学材料,直接连导线就可以产生波形。

举个例子: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单道手持式心电监测仪,他就 ...

之前去医院做过心电图。他用的一个夹子。夹子上面放了化学药水的。你的意思是直接用导线拿个胶带粘手上和腿上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去医院做过心电图。他用的一个夹子。夹子上面放了化学药水的。你的意思是直接用导线拿个胶带粘手上和 ...

他那哪里是什么药水,大多都是酒精或者是纯水,为了增加导电性,减小极化电压。酒精还有消毒的作用。

网友F:
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增加导电性这个说的很正确。现在双电极心电信号是发展趋势。对干扰的抑制及电路设计都提出较高的要求,如有需要可联系QQ:151849786,共同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增加导电性这个说的很正确。现在双电极心电信号是发展趋势。对干扰的抑制及电路设计 ...

导线和人体接触的材料用的**价药水还是酒精之类的?改天自己试试。

网友G:
你是在做心电产品吗?涂点自来水就行了,用生理盐水也可以。不能用酒精,不导电。也有专门的医用导电膏,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