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上电方式不一样,返回的数据不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8):
公司有块ARM板子,放了片STC11F02单片机做加密验证,软件在打开时用IO读写方式查询单片机,返回数据正确则正常打开软件。
现在有这种情况:板子是用开关电源供5V ,

1.机柜直接开关220V上电,单片机返回数据正常,软件能通过验证打开。
2.我们的机箱上有个开关,用来关断开关电源送出的5V,用这种方式上电,软件读单片机数据就是乱的。

什么原因,这2种上电有啥区别!

网友A:
检查BOR设置是否正确,有没有用外部复位芯片。另外ARM指令速度比STC51快,有没有让ARM等足够的启动时间,等STC准备好了再通讯?

网友B:
肯定内设先启动哪个外设。。。。不同顺序,,,造成清空寄存器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C:
复位没有同步,要以最慢复位的器件为准。

网友D:
LS正解!
可能是设计问题,当然是等到两个期间均正常工作时才开始查询验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按你们的方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