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下,我们国内的洗衣机有没有使用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技术呢?

楼主(2014-01-08):
请教下,我们国内的洗衣机有没有使用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技术呢?
想搞一个应用于洗衣机的直流无刷电机的一个无传感器控制的控制器,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知道目前国内有用这个技术吗?无传感器技术在前几年就有很多人研究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很多都看到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是不是有什么技术瓶颈吗?

网友A:
洗衣机里面的电机并不需要精确的位置控制,也基本很少有变频的洗衣机,洗衣机的调速应该多数还是调节电枢电压实现的,所以,我估计洗衣机里面应该多数用的还是普通的有刷电机。

网友B:
拆过两个都是交流的

网友C:
有的,现在有很多滚筒洗衣机都用上了

网友D:
据我所知,有些空调机里边的压缩机是一种无刷直流电机。用DSP控制,不过控制的比较粗糙,动静比较大。
洗衣机用无刷的话,动静估计也不小。况且,洗衣机一般在室内用。用户要求声音小,你弄出产品以后,销路是个问题。呵呵。

楼主:
现在不少滚筒洗衣机都用BLDC电机,估计如果无传感器的BLDC控制器做出来,声音应该比较大

楼主:
而且怕无传感器设计的时候,在启动的那时刻会比较麻烦,我做过12V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就是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抖动,有时候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