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寿命类试验

楼主(2014-01-08):
在日常生活中屏幕的质量对于用户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手机屏幕

测试标准:中国移动TD终端测试规范--结构及硬件V2.0

测试方法:

(1) 测试样机两台,分别标记为样机1、样机2。

(2) 使样机1处于开机状态,固定在测试夹具上,并执行以下测试:

a) 点击屏幕的中心位置,25万次;

b) 点击力量:250g+/-10%;

c) 点击速度:1-3次/秒。

(3) 使样机2处于开机状态,固定在测试夹具上,并执行以下测试:

a) 使用附带的手写笔沿触摸屏边框3MM内单步做直角三角形划线测试(即单独划X轴直线、Y轴直线、对角线,依次组成直角三角形),每一步执行10万次;

b) 划线力量:250g+/-10%;

c) 划线速度:60mm/秒。

判断标准:

(1) 功能:触摸屏使用功能无异常,显示屏显示正常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状态参数不一致的功能问题。

(2) 结构:触摸屏、显示屏无损伤、破裂;手写笔头部无变形、扭曲、损伤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状态参数不一致通过的结构问题。

(3) 触摸屏表面无异常痕迹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不一致的外观问题。

网友A:
世复检测为您提供FCC认证,CE认证,手机寿命检测。

手机FCC认证
LED FCC认证
灯具FCC认证
电脑FCC认证
摄像头FCC认证

网友A:
触摸屏寿命测试
手机FCC测试
手机认证
上海手机FCC认证
上海手机CE认证
FCC认证公司
CE认证公司
上海哪里可以做FCC认证

网友A:
手机软压测试
手机触摸屏测试

网友A:
测试方法:

(1) 测试样机两台,分别标记为样机1、样机2。

(2) 使样机1处于开机状态,固定在测试夹具上,并执行以下测试:

a) 点击屏幕的中心位置,25万次;

b) 点击力量:250g+/-10%;

c) 点击速度:1-3次/秒。

(3) 使样机2处于开机状态,固定在测试夹具上,并执行以下测试:

a) 使用附带的手写笔沿触摸屏边框3MM内单步做直角三角形划线测试(即单独划X轴直线、Y轴直线、对角线,依次组成直角三角形),每一步执行10万次;

b) 划线力量:250g+/-10%;

c) 划线速度:60mm/秒。

判断标准:

(1) 功能:触摸屏使用功能无异常,显示屏显示正常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状态参数不一致的功能问题。

(2) 结构:触摸屏、显示屏无损伤、破裂;手写笔头部无变形、扭曲、损伤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状态参数不一致通过的结构问题。

(3) 触摸屏表面无异常痕迹以及无其它与测试前不一致的外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