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称呼

楼主(2014-01-08):
今天仓库里的保管员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用的电容: 104 、100nF  0.1uF......
最最正规的叫法是那一个呢???
以前我都写0.1uF,但我发现电容盘上写的是100nF....
大家在平时列清单画原理图的时候都是写那一个呢?????

网友A:
这不都一个意思吗。个人喜好。

网友B:
各家有各家的叫法,严格来说,nF是一个欧洲单位,不在公制单位内,但是大家都认可了,就这么用了。真的要“正统”,3位数的标示方法是比较正统的,103、104、105、471这种标法。

网友C:
nF当然是公制单位,只不过未必是习惯性用法,但完全合理。
在正规的学术、技术**中,电容的容量一定要用“法拉”即F为单位,uF、nF、pF等只是加了数量级前缀,数量级前缀不是单位本身,所以要用小写。具体就常用的104电容而言,正规的称法只能用0.01uF或100nF,二者等价,0.01uF是国内的习惯,100nF是欧美的习惯,但都是符合要求的正规标注。
在工厂里,因为现在主要用表贴元件,104这样的类似“科学计数法”的工程标注法是主流,为了避免文化程度不高的产线、仓储、采购人员出错,在提交给这类人员的元件清单、工艺文件等中反而应该尽量用104这样的称法,这样可以降低出错概率,不过最好是在文件里同时用两种标注。电路图、技术资料等应该属于严谨的工程文件,标注则应该是法拉单位而不能用104这样的非严谨工程标注,否则在特殊情况下反而容易出错,比如100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