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用AD9画的PCB我用了很多弧线结果规则检查时好多错误!

楼主(2014-01-08):
PCB, pc, AD, AC
画了一个PCB结果弧线的铜皮全部报错。希望高人指点。如图:
报错图片:
检查设置图片:

网友A:
说的哪里错了呢?是距离小于设置的距离吗?那你把规则里面的线之间的那个宽度改小点就行啊。

楼主:
是最小线宽的问题,在布线的时候我先布的小信号把最小线宽设的比较小,最后画大信号的时候设的比较大规则检查的时候忘记改过来了。谢谢youluo235版主的回复。
还有一个关于AD9的问题不知道版主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网址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63508-1-2.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最小线宽的问题,在布线的时候我先布的小信号把最小线宽设的比较小,最后画大信号的时候设的比较大规则检 ...

下次你回复的时候应该点击回复我才会在别人的消息提示里面出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回复的时候应该点击回复我才会在别人的消息提示里面出现。呵呵。 ...

不好意思,没注意过。youluo235版主就像我上面所说的用圆弧画板边时那个弧线不圆有没有办法解决。我有发过一个贴子没人回复是不是解决不了。我用protel99画圆的话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很奇怪。

网友B:
我用AD时,铺了铜,没有布线。虽然是连通了,但是一样会报错。我也没找到相应的设置,可能是AD的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D时,铺了铜,没有布线。虽然是连通了,但是一样会报错。我也没找到相应的设置,可能是AD的BUG吧。 ...

说实话我最近才开始用AD9,以前一直用protel99.所以现在遇到好多问题。觉得AD9变的太多了还有点不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最近才开始用AD9,以前一直用protel99.所以现在遇到好多问题。觉得AD9变的太多了还有点不适应。 ...

AD9相对99SE,我感觉就是修改铜皮的功能,其他的用得很少。。。

网友C:
不会,等大神们回答,我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AD时,铺了铜,没有布线。虽然是连通了,但是一样会报错。我也没找到相应的设置,可能是AD的BUG吧。 ...

那根AD有没有BUG没半毛钱关系,敷铜前必须要先用线连通。你手画麻烦,最后剩下地线,自动布线也要都布通在敷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根AD有没有BUG没半毛钱关系,敷铜前必须要先用线连通。你手画麻烦,最后剩下地线,自动布线也要都布通 ...

99SE就不会,可能原因是因为AD6在布线的时候,计算了布线的长度的原因。

楼主:
不过AD也好奇怪,覆铜之后电脑变的出奇的慢,动一下铜皮就可以喝杯茶等它反应过来。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E:
是你电脑太卡了吧,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电脑太卡了吧,大哥!

电脑是联想启天M6900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回复,AD9硬伤太多以后会转用PADS。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结贴时老是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明明给了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