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外壳一般加PTC热敏电阻?起热保护,推荐下型号。

楼主(2014-01-08):
(无正文)

网友A:
PTC串在电机供电回路里,本身并不是靠电机的温度来实现保护作用的,而是靠电流。

网友B(2014-08-17):
正如 楼上所说  是靠电流 但是 也和 温度 有关系  要考虑 温度变化  特别是 汽车 中控锁 和 摇窗 一类的 电机

其他 主要 就是 看下 电压 和 电路 最大 工作流 以及 要保护的 电流

欢迎 讨论  泰科 做 德昌 电机 马步齐  爱龙威  等 世界 大厂 很有 经验

网友C:
那个不是无刷电机,是有刷电机,无刷电机三根相线,只断掉一根是不行的。缺相运行是会烧电机的。
另外,如果是无刷电机,则需要控制器。而控制器里面已经有电流采样功能。

网友D:
那个叫电动机保护PTC。搜电动机保护PTC

网友E:
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正温度系数,当温度超过一定的值后,阻值会急骤增大,限流流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