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位定义IO口编译报错

楼主(2014-01-08):
     看到大家可以使用一下语句直接定义IO口,可为什么我这样定义不行?

    _Bool LED1 @PA_ODR:2;

使用的是COSMIC编译器,报错如下,谢谢.
#error cpstm8 inc\stm8s_def.h:8(12) missing ;
system\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105 -iinc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ystem\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issing ;,这个 不管怎么处理都没办法,已确认是英文输入法时的;
第二条是因为main.c调用了该头文件造成的。

网友A:
总感觉哪里有点问题.................

楼主:
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报错为missing ; 。
还有STM8S里的@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B:
不会又是全角字符的问题吧?

楼主:
不会是这问题。
如果是这问题早就到处报错了。
_Bool LED1 @PA_ODR:2;
类似这种写法是不是编译器不认他,或是少包含了什么头文件。

网友C:
用了BOOL类型,有没有在链接文件里面定义.bit section?

网友D:
我好像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BOOL类型,有没有在链接文件里面定义.bit section?

你好,已定义了。

网友E:
看不懂啊。。。

网友F(2016-05-07):
PA_ODR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