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 User Guide使用疑问1

楼主:
根据Android User Guide.pdf中3.1Getting Android Source Code下载android源码,执行到
curl http://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
这步出现问题:
开始在网上找了一些解决办法,更换了对应的网址,也确实顺利下载了repo。
但在执行到
$ ~/bin/repo init -u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b android-4.3_r2.1
时,不良再次发生:

求解答,谢谢~!

网友A(2014-01-08):
我刚看了一下是网络服务器的原因,你要设置一下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一下是网络服务器的原因,你要设置一下代理。

能具体说明下操作么,新手,不是很懂,谢谢!另外问题有更新,还请解答!

楼主:
通过网上的解决办法,修改了/etc/hosts之后,现在http://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这个网址已可以使用,并成功下载了repo。但执行下载源码操作时,还是有问题,最新不良情况如图:

另外,请问:如果我想下载的android版本是4.0.4,是否repo指令直接更改为:
$ ~/bin/repo init -u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b android-4.0.4_r2.1
就可以?

楼主:
从头重新再试一次后,还是在这步卡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下操作么,新手,不是很懂,谢谢!另外问题有更新,还请解答! ...

设置代理可以使用“export http_proxy= ”,中间输入你的代理地址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网上的解决办法,修改了/etc/hosts之后,现在http://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 ...

你想下载android4.0.4版本的,这样修改是可以的,但是在你下载的android 源码上编译飞思卡尔官网上的android BSP,两者的版本必须最好要一致,也就是说飞思卡尔发行的android BSP是多少版本的你最好也要下载相应版本的android源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头重新再试一次后,还是在这步卡主了:

楼主你好,现在下载android 源码需要用gmail账号登陆,具体的方法你可参考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6355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代理可以使用“export http_proxy= ”,中间输入你的代理地址就好。

问题今天通过其它方式已解决了,这种方式以后再试试吧。我的代理地址是否就是我虚拟机的IP地址?要加“:端口号”么?我看网上的设置方法是:export http_proxy=http://my_proxy_server: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今天通过其它方式已解决了,这种方式以后再试试吧。我的代理地址是否就是我虚拟机的IP地址?要加“: ...

是的,需要加端口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下载android4.0.4版本的,这样修改是可以的,但是在你下载的android 源码上编译飞思卡尔官网上的andro ...

抱歉,如何选择?比如我现在用android4.0.4版本的,该选用哪个版本的android BSP?哪里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如何选择?比如我现在用android4.0.4版本的,该选用哪个版本的android BSP?哪里能看到他们之间的 ...

你可以在SABRE Board for Smart Devices Based on the i.MX 6 Series  中的Run-time Software 下面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20)中看到:

图中我已经标出相应的android BSP下载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SABRE Board for Smart Devices Based on the i.MX 6 Series  中的Run-time Software 下面Operat ...

谢谢,但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想用android 4.0版本的,但我板子采用的是i.MX6S或者i.MX6SL的处理器,还是需选择IMX6-R13.41_ANDROID_SOURCE_C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想用android 4.0版本的,但我板子采用的是i.MX6S或者i.MX6SL的处理器,还是 ...

道理是一样的,要选择对应的BSP,如果你用的处理器是i.MX6S或者是i.MX6SL,你要到飞思卡尔官网进入该处理器界面,相关内容都是有的,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taxonomy.jsp?code=IMX6X_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是一样的,要选择对应的BSP,如果你用的处理器是i.MX6S或者是i.MX6SL,你要到飞思卡尔官网进入该处理 ...

针对这个问题,我去官网看了一下,对于I.MX6S官网只有JB4.2.2和JB4.3版本的BSP,按照你给出的逻辑,我想是否分别对应android4.2.2版本和android4.3版本呢?那如果需要android4.0版本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我去官网看了一下,对于I.MX6S官网只有JB4.2.2和JB4.3版本的BSP,按照你给出的逻辑,我想 ...

是的,分别对应android4.2.2版本和android4.3版本。但是关于android4.0版本飞思卡尔没有发行android 4.0版本的BSP。所以没有办法使用,建议使用官网已经发行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分别对应android4.2.2版本和android4.3版本。但是关于android4.0版本飞思卡尔没有发行android 4.0版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但有关你提供的“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pdf“文档,我看了一下,有点疑问,已发贴提问还请帮忙解答,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