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ga 16 单片机延时程序

楼主(2014-01-08):
本人手头没有仿真软件,没办法进行软仿,,所以求一个2s的延时程序,晶振8M,,,多谢各位!

网友A:
如果一个时钟指令的执行时间是1/8 = 125ns,用汇编就很容易写出能延迟1us或1ms的比较精准的延时程序,然后C语言直接就调用了,Mega16没用过,但我在瑞萨的RL78上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如果这样死等2S这么长的延时程序,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这么用的,CPU不用做别的事吗。

网友B:
不用定时器,软件延时用IAR的话可以用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2000*8000));
要记得 #include "intrinsics.h"。

网友C:
随便写一个,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延时2S,10分钟就是计数10*60/2=300次

测试一下300次实际是多少分钟,然后调整再测试,几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