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C使用FSMC遇到NADV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1-08):
由于STM32F207VC只有100个管脚的,所以FSMC需要使用地址数据复用模式外界SRAM(IS62WV51216),那么NADV将作为地址的锁存信号,但是目前是示波器观察到NADV信号一直不变,其他的信号(NE1,NOE)倒是可以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下面的是初始化SRAM的代码:
/*
+-------------------+--------------------+------------------+------------------+
+                       SRAM pins assignment                                  +
+-------------------+--------------------+------------------+------------------+
| PD0  <--> FSMC_AD2  | PE0  <--> FSMC_NBL0 |
| PD1  <--> FSMC_AD3  | PE1  <--> FSMC_NBL1 |
| PD4  <--> FSMC_NOE  | PE7  <--> FSMC_AD4   |
| PD5  <--> FSMC_NWE  | PE8  <--> FSMC_AD5   |
| PD7  <--> FSMC_NE1  | PE9  <--> FSMC_AD6  |
| PD8  <--> FSMC_AD13 | PE10 <--> FSMC_AD7   |
| PD9  <--> FSMC_AD14 | PE11 <--> FSMC_AD8   |
| PD10 <--> FSMC_AD15 | PE12 <--> FSMC_AD9   |
| PD11 <--> FSMC_A16  | PE13 <--> FSMC_AD10  |
| PD12 <--> FSMC_A17  | PE14 <--> FSMC_AD11  |
| PD13 <--> FSMC_A18  | PE15 <--> FSMC_AD12  |
| PD14 <--> FSMC_AD0  | PB7  <--> FSMC_ALE
| PD15 <--> FSMC_AD1  |
+-------------------+--------------------+
*/
   /* Enable GPIOD, GPIOE, GPIOB interface clock */
  RCC->AHB1ENR   = 0x0000001A;

  GPIOB->AFR[0]  = 0xc0000000;
  /* Configure PB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B->MODER   = 0x00008000;
   /* Configure PB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B->OSPEEDR = 0x0000c000;
   /* Configure PB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B->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Bx pins */
  GPIOB->PUPDR   = 0x00000000;

  /* Connect PDx pins to FS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D->AFR[0]  = 0xc0cc00cc;
  GPIOD->AFR[1]  = 0xcccccccc;
  /* Configure PD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D->MODER   = 0xaaaa8a0a;
  /* Configure PD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D->OSPEEDR = 0xffffcf0f;
  /* Configure PD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D->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Dx pins */
  GPIOD->PUPDR   = 0x00000000;

  /* Connect PEx pins to FS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E->AFR[0]  = 0xc00000cc;
  GPIOE->AFR[1]  = 0xcccccccc;
  /* Configure PE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E->MODER   = 0xaaaa800a;
  /* Configure PE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E->OSPEEDR = 0xffffc00f;
  /* Configure PE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E->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Ex pins */
  GPIOE->PUPDR   = 0x00000000;

/*-- FSMC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FSMC interface clock */
  RCC->AHB3ENR         = 0x00000001;

  /* Configure and enable Bank1_SRAM1 */
  FSMC_Bank1->BTCR[0]  = 0x00005017;
  FSMC_Bank1->BTCR[1]  = 0x0FFFFFFF;
  FSMC_Bank1E->BWTR[0] = 0x0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