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什么情况下会不再响应中断?

楼主(2014-01-08):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当中断较频繁时,就可能会出现不再响应中断的现象。此时示波器观测还是有中断信号的。
现在确定的问题
1、调试查看中断配置,没有改变。
2、调试查看io输出或输出配置,也没有改变。
3、程序还在正常运行,查看堆栈没有溢出。
4、加入一定时间清一次中断信号机制,也未能解决该问题。
同样的程序,另一硬件里面运行没有出现过问题(怀疑也有可能出现该问题,只是机率更小而已,所以现在非常恼,如果该问题不解决,后果非常严重)。
请教大家:stm32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再响应外部中断,如果不能找到原因,如何才能让其再次响应中断?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外部中断是外部引脚中断吗?

楼主:
是外部引脚的中断。

网友B:
有可能是焊接问题,这个引脚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了。
你改变外部中断触发条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