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个脚的ic TL431功能

楼主(2014-01-08):
TL431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可调稳压管

网友B:
电压基准
自己看规格书

网友C:
看到哥们问431的功能就想到我刚刚入行那会……哎!

是吧

网友D(2014-02-09):
就是可调的稳压管,可当基准电压,或者小功率稳压源等

网友E:
仔细看其datasheet,作用很强大。

网友F:
作为基准,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