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E接口的扩展问题

楼主(2014-01-08):
是这样的,我的cpu有一组PCIE接口,我需要连接三个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该怎么扩展,PCIE可以复用吗,请教

网友A:
可以扩展,地址不同,建议去仔细阅读PCIE规范文档中的相关内容。

网友B:
Pericom 大把这种扩展芯片,看你的具体要求了,到他官网上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扩展,地址不同,建议去仔细阅读PCIE规范文档中的相关内容。

PCI总线是可以扩展,但是pcie是串行的,不能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ricom 大把这种扩展芯片,看你的具体要求了,到他官网上找找吧。

谢谢,目前找了PLX和IDT的 pcie switch芯片,但是都太贵了,而且不好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