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插排漏电了吗??

楼主(2014-01-08):
话说今年回家,给家里组装了台电脑,直接连到电视上,省钱,也比较方便。

可郁闷的是,不管怎么修机箱外壳总是带电,这可不是个好事。
于是便请出所有的工具,开始排查。

先看有没有短路,查了半天无果,放弃,另寻他路。
再查机箱里面,一般来说,电脑制造商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这机箱里面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果然,查了半天也没有漏电的地方。
好吧,拆开插排来看看,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看材料,绝缘质量科不错,应该也没问题。

可这就怪了,火线零线都没有问题,中间的线路也没有出错,那这漏电时什么引起的那??

不死心,继续找,果然,一个偶然的一个念头,让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曾经记得一位老电工跟我说过“给工厂接电,地线你最好接上,如果给户里接电,地线你最好别接。
很精辟的一句话啊,现在我终于知道经验的力量了,这可不是在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漏电的原因,并非短路,也非质量不好(其实质量也真不怎么样)。而是在于插排的地线上。
大家应该都知道,工厂里的电路(220v市电)都是三根线的,火线、零线、地线。
而在农村,为了省钱省力,村里没有提供的地线,所有进户的线只有火线零线,没有地线。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插排上的地线是接好了的,都是按标准来的,但是从插座里面开始,一直到户外的线都是没有地线的。
而用电器的外壳是接了地线的,三孔插头吗。
也就是说,用电器的外壳和插排上的地线连成了一条独立于火线、零线之外的第三条线。
而这第三条线再插排上与火线是并行的,在一条线里吗,也正是这条长度不过两米的独立的线,
从火线里感应出了电流,使得外壳带上了交流电,却因为没有"地线"而无法将电荷排入大地,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从而引起了漏电

可见,老电工的那句话很对啊,其实估计也应该也是插排的质量不行,可在中国高质量的插排又有多少呢?
朋友们抓紧查查“你们家的插排漏电了吗?”,安全第一啊!切记切记。

再就是,提个醒,火线零线一定不能接错了,切记“左零右火”,否则即便是插排开关断开了,
两个插孔也因为指示灯的原因,会同时带电,切记安全第一啊。

网友A:
lz怎么解决滴,地线剪了就木电了?
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怎么解决滴,地线剪了就木电了?
表示怀疑。。。

没办法,不剪了就漏电,总不能再把家里的地线在补上吧,
太麻烦了,再说都是些老电线了,估计过两年就该换了。

提出来是希望朋友们多注意一下,小心你的插排漏电哦!

网友B:
我用的电脑也是机箱漏电,也是怀疑没有接地线的原因。但是没有细查,没有楼主这么细心。。

网友C:
这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的电流。。。。。

这也算是Y电容啊,恩,多谢指教。

网友C:
电工居然不知道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电脑也是机箱漏电,也是怀疑没有接地线的原因。但是没有细查,没有楼主这么细心。。 ...

没办法,电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工居然不知道这个么。。。。。。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天终于见到了,插排哥也这么霸气。

网友D:
用的事什么排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事什么排插啊?!

一个没听过的牌子——吉恒

里边真心的坑啊,看着线挺粗,实际里面的芯···
哎!!!

买东西,还得看牌子,千万别疼钱!

买公牛插座 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没听过的牌子——吉恒

里边真心的坑啊,看着线挺粗,实际里面的芯···

是啊,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安全第一!!

看看你的头像,我想问问,你的插排是不是也漏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头像,我想问问,你的插排是不是也漏电了??

直接出现电火花的节奏,所以在公司内销的时候买了两个。。。(本来订了18个,没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头像,我想问问,你的插排是不是也漏电了??

要排插找LS这位哥,国内有名的排插公司,内销的时候价格便宜一半还多 ;P @smell-bab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出现电火花的节奏,所以在公司内销的时候买了两个。。。(本来订了18个,没货了) ...

上次你们公司内销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问我们要不要,然后她统计了下,买了将近有4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出现电火花的节奏,所以在公司内销的时候买了两个。。。(本来订了18个,没货了) ...

电火花!!你们可真能省,方便透漏一下牌子吗?我再买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火花!!你们可真能省,方便透漏一下牌子吗?我再买的时候注意点!

...

没看,那主要是用的年数久了,最近出现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排插找LS这位哥,国内有名的排插公司,内销的时候价格便宜一半还多  @smell-baby   ...

竟有这种好事!下次买的时候叫上我啊!
@smell-baby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次你们公司内销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问我们要不要,然后她统计了下,买了将近有40个  ...

这是看你买的是什么,再者说,你朋友是在总部还是我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竟有这种好事!下次买的时候叫上我啊!
@smell-baby

好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那主要是用的年数久了,最近出现这问题的!!

恩,表面生锈,接触不良,容易放礼花,庆祝一下,它该退休了。

网友D:
只是国内,出过就~~~懂!!@xjfeng02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没问题

那可多谢了,不过我可不是买来放礼花的: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是国内,出过就~~~懂!!@xjfeng0224

连远在深圳的巨姐姐都知道,已经很有名了,知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连远在深圳的巨姐姐都知道,已经很有名了,知足吧

巨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巨姐??

就是这位 @szjlj168  ;P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位 @szjlj168

她不一样,她是总部的供应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她不一样,她是总部的供应商啊!!

所以说么,你们公司的排插都是销往全国各地的,而且还死贵死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么,你们公司的排插都是销往全国各地的,而且还死贵死贵的

这有联系吗!!!

网友F:
LZ明显把问题分析错了,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硬件的。
漏电,并不是地线悬空感应了火线的电,而是电脑开关电源的Y电容的漏电。
断开地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地线真正接地才是办法。

网友A:
求解,你们都是干嘛的@xjfeng0224 @smell-baby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解,你们都是干嘛的@xjfeng0224 @smell-baby

打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Z明显把问题分析错了,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硬件的。
漏电,并不是地线悬空感应了火线的电,而是电脑开关电源 ...

没有真正的地线怎么真正的接地呢?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工居然不知道这个么。。。。。。

看LZID就明白了。。

网友A:
你俩是搞基的吗@xjfeng0224 @smell-baby
表把情感版的基情搞到电源版好不好
@huangqi41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真正的地线怎么真正的接地呢?求解

没有地线,要创造条件。
要么让电力部门做,要么业主自己做。
在地上挖坑,埋地线。正规设计的房子,肯定要考虑电力线接地装置的。
还要考虑防雷,接地不能和防雷接地搞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真正的地线怎么真正的接地呢?求解

见过油罐车嘛,
跟油罐车一样搞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位 @szjlj168

哈哈,都提到这里来了

网友H:
大哥,其实这跟排插没有关系的呀~~~~~~~~~~~~~~

是因为你电脑和显示器的电源电路用的开关电源,使得机壳麻手,但一般不会有危险。这样的电器是强烈建议接地线的。如果你墙插上的地线是空着的,那就只能将就拉到大点的金属构件上拉。

麻手的电不是感应来的。直接开关电源里电容传出来的。楼上说了Y电容。

插排那么简单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也不至于漏电的。

网友I:
机壳螺丝拉根线钉子钉墙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明显把问题分析错了,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硬件的。
漏电,并不是地线悬空感应了火线的电,而是电脑开关电源 ...

只有插排,用电笔就可以测到电流。所以跟开关电源没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有插排,用电笔就可以测到电流。所以跟开关电源没关系。

不会吗,电笔能测电流?
你怎么测试的?测试了排插的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地线,要创造条件。
要么让电力部门做,要么业主自己做。
在地上挖坑,埋地线。正规设计的房子,肯定 ...

孩子,农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其实这跟排插没有关系的呀~~~~~~~~~~~~~~

是因为你电脑和显示器的电源电路用的开关电源,使得机壳麻 ...

只有插排就能测到电啊,跟开关电源没关系,再说我已经说过了,剪了地线就搞定了,你们怎么还往开关电源上想呢?
还有,我的名字只是我为了勉励自己要好好学软件,但并不代表我不懂硬件,O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孩子,农村呢!

不知道你的回复中,“孩子”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我只能称呼你为“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吗,电笔能测电流?
你怎么测试的?测试了排插的哪些地方?

肯定的,没电流氖灯怎么亮啊。
测的是插排的接地线,我可是没接用地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回复中,“孩子”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我只能称呼你为“年轻人”。 ...

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年轻人,连电压和电流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我相信你“懂”一点硬件,离真正的懂差远了。
你起码要描述清楚现象。
告诉你,你的分析过程完全是错误的,外壳如何感应导致漏电?
电压和电流是什么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年轻人,连电压和电流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我相信你“懂”一点硬件,离真正的懂差远了。
你起码要描述清 ...

我也觉得他想多了。

网友H:
楼主,你用奶泡测的电压,估计不是你那漏电的电吧?奶泡可是静电都能点亮的灯哟~
真正让你感觉有电人的漏电是从 你用电器漏出来的。你把地线剪了吧。再去摸摸你那金属电脑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轻人,连电压和电流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我相信你“懂”一点硬件,离真正的懂差远了。
你起码要描述清 ...

电笔测的是电压,但点亮电笔里氖泡的是电流。

否则,岂不是电笔插上氖泡就亮,而不尾部触用人接触电笔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笔测的是电压,但点亮电笔里氖泡的是电流。

否则,岂不是电笔插上氖泡就亮,而不尾部触用人接触电笔点 ...

别和我谈论“电流”概念,氖泡点亮的电流很小,关键是电压。
而且,你描述的,用氖泡测试是否有“电流”,这个说法就很滑稽。
就好比你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测试电压,发现有100V电压,你说,我用电压表测试到了“电流”?
当然,万用表的电压档也需要电流流入,但是万用表的电压档是为了测试电压,不是为了测试电流。

网友A:
一个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干嘛。。。
1,原来机箱带电
2,剪掉地线机箱还带不带电,描述清楚即可。不需要任何设备,不需要任何知识,用手摸即可。
3,上面两个现象描述清楚就知道是悬空的地线感应的还是y感应的了。大家别为了小事伤了和气。。。
几年前在老家装电脑也遇到过,但是我没有lz那么心细,也木有想过原因,直接接根线扔到地上。。。惭愧。。。现在搞开关电源了,了解多一点,更偏向于y漏电导致的这一解释,但是毕竟实验更具说服力,所以在2L表示怀疑。。。。

网友J:
无论如何要补地线!找个电工就可以了。

网友C:
咦~~这问题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后续。。。。。。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不剪了就漏电,总不能再把家里的地线在补上吧,
太麻烦了,再说都是些老电线了,估计过两年就该 ...

Y电容的理论更可取,由于无地线,电荷会在机壳上慢慢积累,人手摸上就会对地放电,拉跟线插地上更彻底

网友L:
l楼主,听你所述,这不像插排漏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俩是搞基的吗@xjfeng0224 @smell-baby
表把情感版的基情搞到电源版好不好
@huangqi412   ...

  小心,神马情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哈哈,都提到这里来了

怎么排**也供货?  里面还用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怎么排**也供货?  里面还用芯片?

用呀..一直用芯片的,,公牛的排插:lol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用呀..一直用芯片的,,公牛的排插

还没用过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都啥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还没用过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都啥芯片

介个。。。。你要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介个。。。。你要用?

我OUT了,给补补课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呀..一直用芯片的,,公牛的排插

公牛的用芯片!!好高端的东西啊。

我以为飞科剃须刀里面用了个4位的单片机就够霸气的了。
这回见着真神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公牛的用芯片!!好高端的东西啊。

我以为飞科剃须刀里面用了个4位的单片机就够霸气的了。

见着了吧,哈哈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着了吧,哈哈哈

涨姿势了

网友N:
自己加个地线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O:
为什么家里接电的时候不接地?那样类似于洗衣机这样的金属壳设备,万一要是机壳带电,是不是使用者就很危险? 求解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家里接电的时候不接地?那样类似于洗衣机这样的金属壳设备,万一要是机壳带电,是不是使用者就很危险 ...

家里接电时候不接地,主要是没有必须接地的理念、(更有甚者:老电工认为家里不接地更好的错误观念);为了装修省钱;无条件接地。
类似于洗衣机这样的金属壳设备机壳带电使用者就很危险了。

网友P:
设备的非触电保护方式在其他国家标准中规定,如由外壳提供防护的等级
见GB 4208。
4.1 0类设备
仅靠基本绝缘作为防触电保护的设备,当设备有能触及的可导电部分时,该部分
不与设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线相连接,一旦基本绝缘失效,则安全性完全取决
于使用环境。
4.2 Ⅰ类设备
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仅靠基本绝缘,还包括一种附加的安全措施,即将能触及的
可导电部分与设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线相连接。
注:① 对于使用软电线或软电缆的设备,软电线或软电缆应具有一根保护
(接地)芯线。
② 经有关标准允许,任何部件至少都是基本绝缘并装有接地端子,但电源
软线不带接地导线,插头没有接地插脚,不能插入有接地插孔的电源插座
的设备,只要其保护线没有和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线相连接,就看
作0类设备,但在所有其他方面,设备的接地措施应完全遵守Ⅰ类设备的要求。
4.3 Ⅱ类设备
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仅靠基本绝缘还具备象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这样的附加安全
措施。这种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的措施,也不依赖于安装条件。
Ⅱ类设备可以具有保持保护接地回路连续性的器件,但其必须在设备内部,并按
Ⅱ类的要求与能触及的可导电表面绝缘起来。
有金属外壳的Ⅱ类设备必要时可以采取将等电位连接线与外壳连接。
Ⅱ类设备可因工作(与保护目的不同)的原因,采取与大地连接的手段,但必须在
技术上无损于安全水平。
① 在特殊情况下,如某些Ⅱ类电子设备的信号端子,在主管技术部门认为需要安
全阻抗,而且在技术上无损于安全水平时,Ⅱ类设备可以使用安全阻抗。
② 某些情况,需要把“全部绝缘外壳”的和“有金属外壳”的Ⅱ类设备加以区别。
4.4 Ⅲ类设备
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依靠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且设备内可能出现的电压不会
高于安全特低电压。
Ⅲ类设备不得具有保护接地手段。必要时,可因工作(与保护目的不同)的原因,
采取与大地连接的手段,但必须在技术上无损于完全水平。
有金属外壳的Ⅲ类设备必要时可以采取将等电位连接线与外壳连接的手段。

网友P:
举例:家里台式电脑、洗衣机、空调、冰箱是 I类设备必须接地。 彩色电视机是 II类设备不接地。
A1

类 别

项目

I

II

III

设备主要特征

没有保护接地

有保护接地

有附加绝缘不需要保护接地

设计成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安全措施

使用环境要与地绝缘

接地线与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线连接

双重绝缘或

加强绝缘

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网友Q:
这个一直都不懂,为什么有个地线,楼主好崇拜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一直都不懂,为什么有个地线,楼主好崇拜你的。

???
为什么有地线???
你是不明白那一点 ???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家里接电时候不接地,主要是没有必须接地的理念、(更有甚者:老电工认为家里不接地更好的错误观念);为 ...

是啊,但是我感觉作者好像是以为那些老电工说的很有道理呢? 家里应该接地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
为什么有地线???
你是不明白那一点 ???

恩,对呀,我初中物理学到现在都还不懂为什么有地线。
漏电,漏的是电压还是电流,漏多少V或者多少A呀?
不懂。

顺便说下,你中奖了,微博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恩,对呀,我初中物理学到现在都还不懂为什么有地线。
漏电,漏的是电压还是电流,漏多少V或者多少A呀?
...

民用电有火线、零线和地线的。

火线是提供电力的,直接跟供电站相连(当然中间会有变压器)。
零线学名叫“保护中性线”一端接大地,另一端接用电设备,跟火线组成回路。
地线一般接用电器的金属外壳,用于排除静电,或是在火线接触金属外壳时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恩,对呀,我初中物理学到现在都还不懂为什么有地线。
漏电,漏的是电压还是电流,漏多少V或者多少A呀?
...

再就是电压和电流的问题,我感觉很难说!!

光有电压不行,还必须形成回路,
比如火线通过人体跟大地相连,就会有电流通过人体,人就会触电。
但是没有电压就不可能有电流。就跟**和蛋的问题一样。
所以关于电流跟电压的问题,只能说是靠个人领悟,明白就行,没必要死纠。

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时36V,不过也有些涌电流标注的。
再就是左手触电跟右手触电也有点不一样,因为心脏在左边。
微电流触电有很多用处的,比如我们常用的电笔就是靠人体导电的。

网友R:
版主所述很对,实践出真知。
另,我通过学习此贴总结的此现象排除方案:
1、外壳上接一根线插入大地或者很大(能不能具体到多大??)的金属构件。
疑问: 为什么没人说把开关电源中的歪电容换掉??麻烦?   电容漏电的话,不跳闸不烧保险么?
2、剪地线。   剪哪一段地线呢?

网友S:
不能自己在家里的插板上搞个底线接到地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能自己在家里的插板上搞个底线接到地上吗

得哇很深个坑,而且还得重新布线,太麻烦了。

网友S:
可以买根钢筋,在家里砸到地下去,就不用挖坑了,然后用细线在原来的布线的地方加一条底线,就方便点了吧,底线不用太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买根钢筋,在家里砸到地下去,就不用挖坑了,然后用细线在原来的布线的地方加一条底线,就方便点了吧, ...

恩,这倒可以。

网友S:
引用 楼主:
恩,这倒可以。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希望告诉我这样做了以后的效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希望告诉我这样做了以后的效果,谢谢

过了年有空再试试,年前有点忙。
过了年有效果了再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油罐车嘛,
跟油罐车一样搞就ok

地线不深埋不行啊,单纯放在地上效果不佳,
特别是现在现在家里都是水泥、地面砖,放地上导电效果很差。
我跟人修电脑的时候试过,黄土地的导电效果比他们好多了,毕竟里面离子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奶泡测的电压,估计不是你那漏电的电吧?奶泡可是静电都能点亮的灯哟~
真正让你感觉有电人的漏电 ...

不排除机箱也可以漏电的可能,但这次真的不是。
我把地线剪掉了,现在真的没事了,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做法,但却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家里接电的时候不接地?那样类似于洗衣机这样的金属壳设备,万一要是机壳带电,是不是使用者就很危险 ...

洗衣机啊貌似金属壳的不多吧,一般是电冰箱铁壳的多一点。

在农村扯电不像企业里那么正规,远了我不知道,我们附近,至少是我们镇上,
布线的时候提供地线我从没听说过。

楼主:
结贴了,我也总结一下。
可能我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真的比不上坛子里的各位大牛。

但这对这个帖子我想说一句,不管你理论分析的再对、在有理,
这件事我已经通过实践解决了,原因就是那条多余的地线,剪了就没事了。

网友T:
楼主,我要给你的排插喊冤,哈哈;

您说的漏电,是用什么方法测的?

另外,您的电脑机箱后面金属部分,用电笔量一下如何?切断排插地线之后

网友U(2014-02-07):
应该好好去补学一下  电工作业培训... 什么是IT系统,什么是TT系统. 什么是TN-C 什么是TN-S ,什么是TN-S-C系统..哈哈

网友V:
这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我要给你的排插喊冤,哈哈;

您说的漏电,是用什么方法测的?

用的就是普通的氖灯测电笔。

断开地线,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受教了!

不敢!不敢!

网友X:
搂主只是换个插排解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搂主只是换个插排解决的么。

没有换,就是把地线剪了。

网友Y:
看来安全用电知识,要从小学生抓起,难怪每年电气火灾如此之高。

网友Z:
至少可以看出,楼主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接地,这个问题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其实自己没搞清楚还是小事,最怕是误导了一批人。
一定不仅仅是剪线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至少可以看出,楼主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接地,这个问题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其实自己没搞清楚还是小事,最 ...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专家啊。

你考虑过成本吗??接上地线至少需要1000元,得不偿失啊。

网友AA(2014-05-24):
长见识了……

我想起了N多年前,那时小学普及电脑教育,当时学校里配的486PC机,就有这个问题,由于地处农村,地线肯定是没有的。

最好花了一百多块钱搞了一根铜线,在后院挖了一米深的坑,把一铜结焊接到一根40公分长的铜片上砸到地下,埋土前还倒了2斤盐。

把所有的地排都接上了地线问题解决。

-----------------
这回终于知道漏电是怎么产生的。以前判断火线零线用笔测,原来是有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长见识了……

我想起了N多年前,那时小学普及电脑教育,当时学校里配的486PC机,就有这个问题,由于地处 ...

网友AB:
如果楼主确定入户以后线路上没有连接任何东西的话,就应该是楼主说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应该好好去补学一下  电工作业培训... 什么是IT系统,什么是TT系统. 什么是TN-C 什么是TN-S ,什么是TN-S-C系 ...

别竟扯些不着边的!
你说的这些供电方案我高中就跟老电工们了解过了!
话说回来,你会老家农村看看!
有几家扯电用着TN-S-C系统的!
你当人人都是土豪啊!

网友AC(2015-08-27):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