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08):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如果在集电极上加限流电阻,会不会反过来限制基极电流呢?

网友A:
不会,而且楼主问题的描述本身就有问题,显然基本概念不清,建议赶紧去看教材。

网友B:
会进入饱和态

网友C:
我也觉得会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D:
这类问题要区分时间地点儿分人分场合
加个Rc,就有了Vce;若按hre论,应该有些影响
若从逻辑看,既然确定了Ib,那么谁都不能改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要区分时间地点儿分人分场合
加个Rc,就有了Vce;若按hre论,应该有些影响
若从逻辑看,既然确定了 ...

先有Ib,他是老子,再有Ic,他是儿子,是老子决定儿子,不是儿子弄点动静出来就可以想换换老子。

网友D:
这个比喻欠妥
一个阀门,手动旋转控制水流;若是水流改变,会否反过来给手一点点儿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