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生成

楼主(2014-01-08):
我需要同时输出方波和三角波,三角波的线性度要求很高,请问是使用现有的波形发生芯片呢还是使用运放实现,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看看附件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B:
要求高的话,可以去参考AD实验室电路中的有关解决方案。

网友C:
DDS应该可以达到你的高要求。不过可能就是贵了点。9850什么的再用好点的运放搭一搭

网友D:
如果考虑价格,还是用恒流源和电容充放电吧。

网友E:
好多dds是不能同时输出方波和三角波的.还得外加比较器.
自己搭模拟电路就看个人水平了

网友F:
都行吧。。用运放自己搞也挺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附件电路是否可以。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H:
这个问题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I:
提出指标参数,频率,幅度,线性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