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可以设置更改吗?

楼主(2014-01-08):
我用的是dsPIC6014A,比如RB0到RB15我用作了AD模拟输入端口,但是这组端口还复用了正交编码器端口和PWM保护的功能,我能不能把其他引脚如RD组的端口设置成正交编码器的端口和PWM保护的端口?
如果可以该怎么弄?
那不行的话,那这些功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A:
用王水腐蚀掉封装,重新飞金线。

网友B:
RB  和RD 不是两组IO吗?不同端口配置成不同功能就OK了!
即使是同一组IO,在不同时间配置成不同功能应该也可以吧1dsPIC6014A没用过。但是microchip其他单片机用过。我记得是可以的哦!

网友C:
6014恐怕不行。有些dsPIC48脚下的有端口重新定义功能。

网友D:
如果你用货量大,可以和厂家协商做个特殊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