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单片机的烧录问题?

楼主(2014-01-08):
Cypress单片机的烧录口是哪几个?烧录方式是什么?是串口烧录还是说别的烧录方式?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A:
lz说的是PSOC几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PSOC几饿??

是PSOC4的CY8C4200 系列的CY8C4245AXI这款单片机!你知道这个的烧录口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B:
烧录口: P3.2 3.3, 串口烧录: SWD(Serial Wire De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SOC4的CY8C4200 系列的CY8C4245AXI这款单片机!你知道这个的烧录口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

lz用的是那块红色的开发板吧,你看下里面的原理图就知道哪个口了。这里告诉lz用的是SWD烧录方式,端口是:P3^2和P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口: P3.2 3.3, 串口烧录: SWD(Serial Wire Debug)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那块红色的开发板吧,你看下里面的原理图就知道哪个口了。这里告诉lz用的是SWD烧录方式,端口是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呵呵……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