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习过达芬奇技术的大神讲解入门过程

楼主(2014-01-08):
研一新僧,被分到一个项目搞视频监控等的开发板学习,给的资料是SEED-DVS6467T。我大概了解了下这个板子的芯片是达芬奇的TMS320DM6467T。因为本科是电气专业,现在也没学长研究这个,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我想问问各位过来的大神,对于达芬奇技术的学习从哪里开始?我看这个是DSP+ARM的SOC。我是先学习整个达芬奇框架直接按实例试试用,还是先从DSP或者ARM的编程入手?小白一枚,不知道如何下手,求指教

网友A:
坛里看到使用6467的朋友较少些    你先把系统搭起来
熟悉一下linux操作系统  利用好TI的文档

网友A:
版主哥,我也是菜鸟啊,现在没弄了。

网友B:
多看看dvsdk安装目录下面的文档和网页说明。先把系统跑起来(要有点ARM,linux常识才跑得起来),缺什么补什么,边调边补。

楼主:
好的我先看看都用安装什么软件跟系统,对了,我们现在没实体板子,我看淘宝都15000多一个开发板,没实体板子能跑那些软件吗

网友C:
关注一下 最近还在学习C2000的电机控制 以后有机会学习下 达芬奇系列

网友D:
刚开始就接收6467T,是有点难度啊,
首先普及一下davinci知识是必要的,然后再反复阅读芯片手册,开发环境搭建也是个比较基础的大问题,这后面有你折腾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就接收6467T,是有点难度啊,
首先普及一下davinci知识是必要的,然后再反复阅读芯片手册,开发环境 ...

谢谢指点
北京闻亭公司员工?

网友E:
关注一下,虽然现在白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