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梦想就去**。---基于AVR控制器的九自由度机器人!

楼主(2014-01-08):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9540029\QQ\WinTemp\RichOle\141$M35ALVQ]4IFRL9A~V_B.jpg大家好,今年大三,专业自动化,学习单片机一年了,也做过一些循迹小车,现在学了一些AVR单片机的知识,想做一个基于AVR 单片机的 九自由度的机器人一号。这个机器人在腿部,胳膊分别有四个舵机,头部一个机器人。(舵机打算用辉盛 996R)。支架想从淘宝上买,但是舵机的控制板不想用淘宝上的16/32路舵机控制器,想自己用AVR最小系统来控制。

  想知道有九个舵机,在电源的选择上除了满足电压,有什么特殊要求?用两节锂电池可以么?
  用mega16可以么?控制九个舵机?
  求有经验的提供一些经验。谢谢了!!

网友A:
16/32号称有4路PWM,实际可以用于舵机控制的只有两路,另外两路是八位PWM,产生的频率不太自由。一般比较难产生50HZ基准频率。当然使用数字舵机就不一定需要50HZ了。控制九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定时器和IO口模拟PWM 但是这样PWM分辨率不高,而且CPU负担会相当重。我用AVR做过控制5个舵机的。效果一般吧。

网友B:
建议用TI的吧,节能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