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并联竟然不同压!!!

楼主(2014-01-08):
新卖了一台直流稳压电源,电压48V,
不接任何负载,用万用表测正负极电压为48V,
正负极接上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任两根线之后,再测正负极的电压,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测得的电压竟然只有零点几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焊的电路板也不能用上了,因为接电机之后,就没有电压带动单片机了,晕晕晕!!
难道是接上电机之后,电源启动了保护程序??
应该怎么做?
求解,求解!!

网友A:
不了解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把电机当作大的感性负载,可能是启动电流过大,电源保护了,解决方法后级做个电流反馈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B:
三相电机直接任意两线   不转也就是全部用来发热了
电流会很大  一般的稳压电源上有过流保护的
超过一定的电流就会跳转到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把电机当作大的感性负载,可能是启动电流过大,电源保护了,解决方法后级做个电流 ...

怎么做电流反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电流反馈呀?

进行电流采样,额定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采样电阻,然后放大,再和基准电压比较来控制mos管开关就好

网友C:
楼主的电机接法不对,电源过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电流采样,额定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采样电阻,然后放大,再和基准电压比较来控制mos管开关就好 ...

我知道采样电阻用康铜,然后用LM358,但是仅限于理论,还是不十分清楚,麻烦您给举个典型的例子,讲讲实战的来龙去脉可以吗?谢谢!

网友D: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是不是坏了。或者是没接对导致一直处于“短路状态”,所以为0

网友E:
三相无刷电机三根线是用驱动器轮流切换正负,只接两根,而且是直流电,就只能相当于短路。
直流电源不是进入恒流模式就是进入过载保护了。

网友F:
短路起保护了,三相直流电机不能直接接电源的,一般都是用在航模上的,再买个电子调速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
电机没转动之前就是相当于导线,电阻很小,这个时候电流很大。不能直接将电压加在48V,要一点一点的调上去,当电机转动起来后,电机的电能转换为动能这个会带来一定的阻抗,就不会过流了。

网友I:
电压档没有问题,,,你自已没有测对吧

网友J:
三相无刷电机必须用驱动器才能驱动,你直接接48V电源,电机不烧掉,你应该烧高香了。电源是因为负载过大保护了。

网友K:
电机没烧冒烟算不错了

网友L:
很有可能接上电机超过了稳压电源允许电流,电源启动了保护。

网友M:
你直接接无刷电机还不坏呀,无刷电机没有控制器怎么转!!!???

网友M:
电源保护了,电源没烧就是好的

网友N:
超大电流啊,呵呵,电源还不错,没有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