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Y7C63813芯片,通过usb同时控制鼠标和键盘

楼主(2014-01-08):
如何用CY7C63813芯片,通过usb同时控制鼠标和键盘

网友A:
CY7C63813又是什么??

楼主:
总算可以用这一块CY7C63813芯片,通过一个usb,同时控制鼠标和键盘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1,鼠标滚轮控制不了。
2,键盘3个灯状态不知道怎么获取。
不太懂英文的我,怎么往下走呢。
谁来帮帮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算可以用这一块CY7C63813芯片,通过一个usb,同时控制鼠标和键盘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1,鼠标滚轮控制 ...

你用什么下载器下载的啊?:L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下载器下载的啊?

PSoC Designer  编程
psoc programmer  下载
MiniProg 烧写器

网友C:
参考usb协议 hid的部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