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莫名其妙出现大量的重复布线,跪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4-01-08):
AD10莫名其妙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布线,如上图所示,麻烦各路高手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要怎样把这些多出来的布线删除掉
跪求,谢谢

网友A:
重复布线没有太大关系啊。是自动布的吗。你把曲线设置成45度的线试试。

网友B:
因为弧形的线是由很多小线拼合而成的。如果你删掉其中一小段,外表可能看不出(打样板出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DRC时会报错,会有一丝飞线隐含其中,因为这个线实际上在这个上面是被你切断了。断点可能就1个像素宽而已。所以没必要去弄这个的。
我胡乱猜的,不用AD~

网友C:
是不是焊盘旁边  是加了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焊盘旁边  是加了泪滴

不是泪滴,所有布线都有,而且数量还不一样,不过影响不大,已经发去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布线没有太大关系啊。是自动布的吗。你把曲线设置成45度的线试试。

手动布的,应该不是弧形的问题,45度的也有出现
不过没多大影响,就文件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弧形的线是由很多小线拼合而成的。如果你删掉其中一小段,外表可能看不出(打样板出来也没什么问题), ...

问题来得很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应该不是删除导致的,也不是自动布线(我从来不用自动布线),就算有重复对打样没影响,只是文件大了很多
好奇问一下,你用的什么软件?PA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来得很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应该不是删除导致的,也不是自动布线(我从来不用自动布线), ...

mentor ee

网友D:
altium 是这样的,把auto remove loops打开之后,你在线下重复画一次线,原来的线就可能变成两条,当你多点几次鼠标之后,可能就是多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