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21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GP21初始化后我的程序无法进入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谁用过GP21给点意见,谢谢

unsigned char GP2_Init(void)
{
    int count = 0;

    GP2_Write8(POR);//0x50

    GP2_Write32(REG0, 0x10056801);
    GP2_Write32(REG1, 0x21414001);
    GP2_Write32(REG2, 0xE0000001);
    GP2_Write32(REG3, 0x18000001);
    GP2_Write32(REG4, 0x20000001);
    GP2_Write32(REG5, 0x00000001);
    GP2_Write32(REG6, 0xC0006001);

    GP2_Write8(SCR);//0x03
    while(1)
    {
        if(GP2_int==1)//进中断设标志位1
        {
            GP2_int = 0;
            break;
        }
        delay_us(500);
        count++;
        if(count>=8)
        {
            count = 0;
            return 0;
        }
    }
    Calib_result = GP2_Read32(0xB0);

    return 1;
}

楼主:
型号搞错了。。。结贴结贴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