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26输出问题

楼主(2014-01-09):
小弟在做并行AD9226电路时,用示波器测量AD转换输出,同一个管脚输出的电平信号有高有低,高的在3.3V左右,低的就不到1V,同时逻辑分析仪采样到的只能采到高电压的信号,低电压的信号采样不到,采样到的数据是错的,是否是AD损坏了,或者是其他硬件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