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阻抗匹配 方面的书

楼主(2014-01-09):
求 阻抗匹配 方面的书。

谢谢!

网友A:
到51RD网看一下,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楼主,买书是好方法。推荐:高速数字设计,信号完整性分析。我学习了这两本书,感觉功力大增。并且也实际也解决了几个难题。放在以前,不可想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