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12充电电路

楼主(2014-01-09):
在MAX712资料中显示PGM2、PGM3都接BATT-时,快充时间为264min,而现在我想用250mA电流冲一个容量为2000mAH的电池理论上时间为8H,那这个理论8H与芯片设定的快充时间264min有什么冲突吗?是不是不管电池有没有充满,等快充时间到了264min就会停止快充呢?请前辈指教,谢谢1

楼主:
各位大侠们,请赐教:victory:

楼主:
我现在充电出现一个问题,用250mA电流对2000mAH NI-MH电池充电只用了3小时就判断充满了:funk:,我用的是梯度电压检测,

楼主:
晕,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电池是坏的?
据说新电池需要几次循环后才达到正常容量。

网友A:
250mAX8小时是充不满2000的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充电出现一个问题,用250mA电流对2000mAH NI-MH电池充电只用了3小时就判断充满了,我用的是梯 ...

大电流段太小了,如果是新电池,完全2次充放电再开始测试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段太小了,如果是新电池,完全2次充放电再开始测试容量。

我有两组电池,现在都用500mA充电,有一组冲了几次电压都冲不上去,只能冲到4.16V(三节电池),实际要冲到4.36V以上才算真正充满,那是不是这组电池匹配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组电池,现在都用500mA充电,有一组冲了几次电压都冲不上去,只能冲到4.16V(三节电池),实际要冲 ...

镍氢电池充饱的依据好像是电压出现负增长为判断依据,所以,充饱时的顶点电压有时有点高的,和电池性能有一定关系。我用的7.2V的镍氢电池有的充饱电压达到9.2V才出现负增长的,开始接触认识这个的时候,也觉得有问题,现在觉得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充饱的依据好像是电压出现负增长为判断依据,所以,充饱时的顶点电压有时有点高的,和电池性能有 ...

请问下你用多大电流冲的啊?电池容量多少?一般实际冲多长时间充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用多大电流冲的啊?电池容量多少?一般实际冲多长时间充满。

LS976-N53 我们是用的这个芯片设计的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976-N53 我们是用的这个芯片设计的镍氢电池充电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