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揭密

楼主(2014-01-09):
何谓三合一?我们先搞清楚这个概念。
充电、放电、电池管理,三个功能由一个单片机加两个MOS管实现,
它的优点是:价格便谊,器件用量少,,而且效率不低,(1A放电时93%)
缺点是:开头频率低,大都是250K,大电流输出时效率会很低,所以不适合做大功率的产品。
主要用在内销的低端产品上。

无论什么产品,大众主流产品,成本是最具竞争力的因素。品质是品牌的追求。
三合一的方案到底有多便谊?
除PCB基板外(PCB板大小差异很大)BOM成本2块钱左右。
够有竞争力了吧!
下次传张原理图上来给大家分享,其实网上大把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的原理图,其工作原理都一样。
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哥就以大家讲解一下其软件的设计思路,硬件没有啥好说的,就两MOS一个单片机。

网友A:
噗。。。。。。广告还有这样弄的。。。。。。。。

网友B:
讲到一半,没了。。lz

楼主:
各位,忙了点,才传原理图上来,对不起大家了,有感兴趣的,先看看,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留言,我上来就会回答您。

楼主:
图上用的MCU是:STM8S003F0,批量价1.3RMB.如果用台湾的什么OTP,0.7就能搞定。只不过俺不没用过低级单片机,也没有时间学习。

网友C:
你们做消费电子的真厉害,一颗电感即能升压又能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做消费电子的真厉害,一颗电感即能升压又能降压

是啊 我也惊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忙了点,才传原理图上来,对不起大家了,有感兴趣的,先看看,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留言,我上来就会 ...

那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升降压,降压U1上部管子做开关,下部管子续流;升压下部管子开关,上部管子同步升压.原理上能行

网友G:
请楼主讲解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H(2014-02-08):
硬件三合一   缺点决定其只能定位在低端产品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忙了点,才传原理图上来,对不起大家了,有感兴趣的,先看看,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留言,我上来就会 ...

讲讲软件思路吧。

网友J:
4606内部集成Nmos和PMOS,充电时即降压不就是个BUCK电路,nmos做续流二极管,单片机输出PWM信号驱动PMOS管降压。
放电时可以利用NMOS和PMOS做成同步整流升压。
不过这电路成本也太抠了,连检测电阻都没有,敢量产么。

网友K:
这电路没有具体做过吧,应该不行吧,就算行性能也很差吧,升压输出搞AD去恒压,那速度根本就没法达到要求

网友L:
电路看过了,确实很牛,最近在用STM8S103,有空研究下!

网友M:
对于原理图个人做了一些理解注释,请各位审核是否正确,例如电容C7的作用,谢谢。

网友M:
注释请见附件

网友N:
厉害,只是不敢用。

网友O:
请问这个方案用在正常产品上了么

网友P(2014-03-19):
LED那样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Q:
下载了怎么打不开的?

网友R(2014-04-22):
这有点坑!

网友S:
楼主深度讲解下可以。

楼主(2014-07-02):
21楼oldda  的注解很正确,C7的作用是阻直流通交流,保证下面的N管无交流时永远是关断的。

网友A:
LED接成那样不好吧?
电池电压最高4.2V,两个都会导通吧?
电池过放电保护怎么实现?靠MCU做不行的吧?

网友T:
听说这种方案不稳定啊

楼主:
这个方案,无数的移动电源厂家正在大量生产,可以说现在国产的移动电源85%以上是用这种电路。如果对这方案品质有兴趣,我可以寄板子给你们玩,运费到付,并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两个蓝电LED的正向压降最少要4.6V,电池电压4.2V,IO口在高阻时两个都不亮。

网友U:
升降压都在一个IC上,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