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VR ATmega16 编译器 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4-01-09):
学习ATmega16单片机需要 哪些编译器 ,下载器?
生成哪些格式的文件才能下载到单片机中?
各个软件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导!……

网友A:
我知道的编译器 ICCAVR(用的人很多)有**的     CVAVR(画面挺好的)也有**的就是版本低了点 试用版有代码限制大小   GCCAVR (没怎么用过)主要还是免费
下载器 有智峰(好像用的挺多的),轩微的(我用的就是挺好用的)  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avr studio(好像仿真下载都能用)
下载到单片机里的都是hex的十六进制的文件

网友B:
ATmega16的下载器最简单了,一片max232加上串口,再用几片电容,就是一个下载器

网友C:
ATmega16的下载器最简单了,一片max232加上串口,再用几片电容,就是一个下载器???
这个对吗?貌似avr的16一般用ISP下载,或者仿真器,高级点儿的可以设置bootloader从串口下载,但是那个不是一般的麻烦。。。
最简单的买个AVRASP 或者AVRISP,网上搜一下就行,他提供下载软件,可以把编译器的hex文件下载进AVR单片机。。
还有就是avr仿真器,jtagice  硬件仿真器,他可以再调试的时候自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