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神一样的单片机!!!

楼主(2014-01-09):
最近用PIC18F4680做一个项目,用电池供电,采用工作---休眠----定时器唤醒工作---休眠  往复过程。休眠功耗50uA左右,因为有外围电路,功耗能满足要求。现在出现怪异现象了,接上电池能正常工作,当断开电池,在上电时,发现单片机没有进入正常流程,直接进入休眠,然后在定时唤醒工作,难道因为功耗太低,单片机即便断电也能保持在工作,并且时间不走(断电时间大于休眠时间仍然出现该现象),不解!!

网友A:
用电池供电,采用工作---休眠----定时器唤醒工作---休眠  往复过程。休眠功耗50uA左右,因为有外围电路,功耗能满足要求。现在出现怪异现象了,接上电池能正常工作,当断开电池,在上电时,

用电池供电,断开电池,如何上点,楼主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lol

楼主:
电池供电,正常工作没有问题。现在是如果我将电池断开,不想让他工作了,过了1段时间,想让他在工作,接上电池,这时候就会出现没有上电初始化过程(上电初始化会有灯的特殊闪烁),直接进入休眠(通过测电流判断),然后会周期性唤醒工作。

网友B:
难道还有掉电存储

网友C:
50uA耗电太低了,估计十有**电容刚还在放电,多放一会试试,或者用镊子短路下再接上电池

网友D:
我做微功耗产品,一般断开电池一分钟还有电,正常工作。如果想复位 短路电容,不神的。我一直这么做

网友E:
这很正常,首先肯定是程序或其它问题,绝不是MCU自身的问题

电路中遥电容有电,放电需要时间,

可以考虑外加个上电复位功能或掉电放电功能

楼主:
是这个道理,因为功耗太低,断电时间短,在上电会影响上电复位,加复位电路解决。谢谢各位!不过相同的电路我用C8051系列单片机实现相同的功能,同样是休眠电流50uA左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有复位电路,感觉PIC单片机的上电复位和51的区别挺大,第一次用PIC的单片机。

网友F:
你的配置字没有配置好

楼主:
配置字要使能PWRT么?我试过不解决问题啊。

网友G:
小心休眠不可唤醒,一起遇到过,需要电端对地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