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 笔记本并口卡 调试 飞思卡尔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4-01-0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qq-pf-to=pcqq.c2c

这里没有给方法

楼主:
技术支持:帮你配置CCS配置文件,完成第一工程的下载!

请问有知道的 兄弟吗

网友A:
Classic CodeWarrior for DSC 本身就支持并口连接,Debugger设置里面选择connection type为Local Hardware Connection 就是并口的连接方式了。这种默认使用的是电脑的物理并口,看你的链接,似乎用了express转接卡,一般需要用户在手工配置端口的地址,打开CCS控制台,输入类似以下面命令:
config cc lpt:0x378

楼主:
0: Parallel Port(SPP) (lpt:1) CC software ver. {3.3}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41475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41475
Clients accepted from all hosts
CCSAPI connection #1 accepted from localhost at Sun Jan 12 13:47:29 2014
CCSAPI connection #1 from localhost closed at Sun Jan 12 13:47:29 2014
(bin) 1 % show cc
0: Parallel Port(SPP) (lpt:1) CC software ver. {3.3}
(bin) 2 % show help
Show Syntax:
  show [cc/client/libs/port/user/wdv/version]
  ---------------------------
  show cc <cc#>      # Show current command converter configuration.
  show client        # Show client connections which will be accepted.
  show libs          # Show template library versions
  show port          # Show current port the server is listening on
  show user          # Show current users connected to the server.
  show wdv           # Show Jungo WinDriver version information.
  show version       # Show server version information.
(bin) 3 %

郁闷 无法修改

网友A:
配置用命令config, 而不是show,  命令 show是用来显示状态和配置参数的。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并口的地址,然后在ccs 控制台用config cc lpt 来配置地址,然后用config save 来保存配置

楼主:
谢谢 楼上 但是 发现一个问题  笔记本转到并口 速度 很慢 容易失去连接 请问 哟 解决 的 办法 吗

网友A:
很难判断究竟是express转接卡的问题还是你的并口转JTAG的问题,我们还是推荐用USBTAP ONCE: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USBTAP_DSC

楼主:
并口转JTAG应该 没有  问题 因为在 台式机上 很 稳定。所以 担心是 并口 卡 问题

楼主:
USB TAP for ONCE DSC  仿真56F800E  08年使用过  单步调试速度很慢 大概 单步调试 需要 10秒 左右    以前的
好像是  CodeWarrior8.2    不 知道 现在 是否有改善

网友A:
没有这么慢,可能是系统原因吧,基本上DSC的客户大多用USBTAP ONCE, 我们这里这些年也使用这个工具,单步调试时间通常都小于1秒。客户遇到的速度慢的原因很多,电脑的性能,软件性能,条件断点在flash中的设置等等。10秒这种情况还是很罕见的。
现在P&E Multilink Universal用的也很多,只是只有Eclipse CW支持这个仿真器,Classic CW不支持。如果你已经升级或者打算升级到Eclipse CW,也可以选择这个工具: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UMultilink

网友B(2014-07-12):
引用 网友A:
Classic CodeWarrior for DSC 本身就支持并口连接,Debugger设置里面选择connection type为Local Hardware  ...

我输入命令 回车,下面有一红色提示:Maximum number of Command Converters reached
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