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脑上可以同时安装MSP430和arm吗

楼主(2014-01-09):
IAR FOR MSP430  版本 5.6
IAR FOR ARM 版本 5.4
系统 WIN7 64位
都是安装在D盘
先安装的 arm 版,后安装的 MSP430版

安装后 ARM版可以使用,但是 MSP430版的却使用不了

网友A:
不要用桌面快捷方式,到MSP430所在的文件夹找到相应的启动文件运行应该可以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点相应的ARM或430的工程文件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先打开对应IAR for ARM/430 软件在软件里面寻找要打开的文件就应该能打开!这种情况我遇见过!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平常直接去安装目录下打开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可以重新手动建立第一个安装的开发工具的快捷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点相应的ARM或430的工程文件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先打开对应IAR for ARM/430 软件在软件 ...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现在按照5楼思路,为不同的IAR创建不同的快捷方式,也可以打开了,只不过需要把工程拖进快捷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重新手动建立第一个安装的开发工具的快捷链接

不错,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桌面快捷方式,到MSP430所在的文件夹找到相应的启动文件运行应该可以 ...

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只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常直接去安装目录下打开的,你可以试试。

这样确实可以

网友E:
推荐IAR产品

网友F:
先运行对应的桌面的快捷方式,关闭后就可以直接打开工程了
不用拖
最后一次打开的
是默认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运行对应的桌面的快捷方式,关闭后就可以直接打开工程了
不用拖
最后一次打开的

哦 谢谢